断路器故障!请各位赐教

楼主(2005-09-29):
15千瓦的电机,选32A的断路器为什么总跳闸,是断路器选小了还是质量不好,32A的不就是给15KW的电机配的吗,还需要放大1档使用吗

网友A:
因为启动时的电流回达到额定电流的2-3倍,另外,电机的负载是否过大?随意建议还是需要选高一挡

楼主:
谢谢!不过断路器本身的设计应该考虑了启动电流吧,是不是较好的断路器因该没有这要的问题

网友A:
断路器本身的设计应该考虑了启动电流,不过如果电机负载较大,还是要选择合适的。

网友B:
不知道现场设备的真实情况,但是想来一,二次回路中是否使用了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断路器,是否为回路中的漏电流引起.另外,断路器的电流整定值是否调整得过小.建议先了解回路的真实情况,实测跳闸电流,看是否为断路器选挡问题,再做处理.兄弟第一次发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包涵,要有什么结果也说一声. :)

网友C:
32A的断路器,安数小了!

网友D:
不小,而是你采用的是线路保护型的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倍,应该采用电机保护型的断路器

网友E:
基本同意"新力"的说法.断路器分--配电型和电机保护型,后者型号上有后辍代码,如--2,--D.一般订货不特别注明时都指配电型.梦圆所用的32A也许是那种"梅兰日兰"式小型断路器.那是不能用于电机主回路保护的.脱扣器,断流容量,特性曲线等都不一样.作为电机控制与保护选用断路器时,壳架等级应大一些,脱扣器整定电流应准一些.这样既灵敏也不易坏.

网友F:
问一下是什么负载. 我回的帖子(什么负载)是哪位给删了?请站出来.

网友G:
启动电流属于瞬时电流,一般不会引起电动机发热的,你说的情况可能属于电动机过载

网友F:
是什么负载?仔细说一下.

网友H:
以上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不能排除劣质断路器本身的整定直不够.

网友I:
有两种情况,空载会跳肯定质量不好.相反加载或过载会跳就是小了. 带漏保的断路器自动跳闸超过20次,建议不要再作漏电保护使用.

网友J:
TO 胡新华:请问你为什么漏电保护自动跳闸超过20次~~就不要在用了呢!!是不是20次后就不好了啊??请赐教

网友K:
是启动的时候跳 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跳? 启动的时候跳,那肯定是受启动电流的影响,启动电流可以达到6-7倍In(看你的启动方式不同)

网友L:
估计你的断路器瞬动动作电流太小..选D型保护曲线断路器,瞬动动作电流大于12Ie

网友M:
晕,他可能选的 C型的,便宜啊。 最好选D型的微断啊。 或者选电动机保护器啊

网友I:
超过20次,它的灵敏度会大大降低,不能作触电保护用.

网友N:
应该选择D曲线的断路器或者电动机保护断路器 前者的选型系数1.1-1.25,后者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就可以了

网友O:
梦圆,您说的断路器,可否告知型号呢.一般三相鼠笼异步电机15KW三相对称负载额定电流大约在30A左右.选32A的断路器,跳闸的情况,理论上是不太可能的.可32A的断路器我从业至今没有见到过.30A断路器见到的不少. 如果是带漏电保护的空气断路器30A,可能因零序电流才会造成跳闸.那么您测电机三相绕组电阻各是多少,电机的绝缘如何.通电时三相电流如何.三相电压是否对称.电机机身是否可靠接地呢接地电阻不大于10毫欧. 这只是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P:
微型断路器应该选用D型的,还有,如果是国产一般厂家的产品,建议提高一个电流等级。曾经有一个工程项目,理论上760A的断路器,原设计施耐德的开关,后改为国产1250A/1000A的开关(哪个公司的就不说了),结果试运行时开关就烧了。

网友Q:
断路器如果是MCCB,也就是大的塑壳空气开关,那么您就要看清楚你所买的产品是电动机保护型还是配电保护型。因为,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10倍,在15KW电动机启动时候的电流会达到210~300A。而配电用的MCCB的短路动作电流是MCCB标称额定电流的5~7倍,是160~230A,也就是在你电动机启动的时候,MCCB就认为电路中有短路电流,它就动作了。电动机保护用的MCCB的短路动作电流是MCCB标称额定电流的12倍。可以避开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