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导线如何选择

楼主(2005-09-29):
15KW电机选10平方的导线还发热,运行一段时间,热过载继电器就跳,是什么毛病,电机的电源线究竟应该怎么选择合适

网友A:
是什么类型的导线?热继电器的电流选的是多少?

楼主:
BV10的导线,LG热过载继电器GTH-40/30,整定电流位32A

网友B:
不应该啊,是不是电压不均衡,或电机负载太大,或导线质量太差,或电机质量问题,,。。。 首先查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啊。。 不清楚原因,什么时候解决了,把原因发上来,叫我和与我一样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同志学习一下。

网友B:
你可以问电机的生产厂家啊,,

楼主:
我想肯定有问题,找到原因再告诉大家,15kw的电机,正常情况下是不是选6平方的导线就可以?

网友C:
跳闸是不是和电线没什么大关系啊

网友D:
如果排除电机故障以及热继电器的故障,先查一下接线端子松动否,再换一根电缆试一试。

网友E:
带什么设备?

网友F:
是不是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的,6平方的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G:
15kw电机配BV-10平方线已足够大了,正常配线6平方足够.这时线还发热且热继跳就足以说明电机电流过大.测三相负荷电流及是否平衡,从联轴器处断开负载,测空载电流,带负载测电源压降是否过大.不会有太复杂的原因.

网友H:
使用钳形表实测一下运行的电流到底有多大。

网友I: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J:
过流引起的,不关线的事

网友K(2005-11-09):
你用的是不是特种电机?要串频敏电租器的那种?

网友L:
"LG热过载继电器GTH-40/30,整定电流位32A"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M(2006-02-02):
线发热是正常的呀,关键是选的热继的过载能力。

网友N:
to : 没用的小孩
  “线发热是正常的呀,关键是选的热继的过载能力。”
   阁下是否是在针对楼主所说: “15KW电机选10平方的导线还发热,运行一段时间,热过载继电器就跳”的问题?
   好像不对吧??

网友O:
15KW电机用10平方的线应该没有问题,你所说的情况,应该考虑电机负载情况,以及导线长度和是否穿管等.

网友P:
一般10平方的BVR普通导线可以带到22KW,发热正常,15KW电机30A左右电流,看看热继的电流整定吧。如果热继没问题,看看电机声音正常否?负载有无卡涩?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Q:
你电机运转噪音大不大?是不是电机发热的很快?
有可能是轴承坏拉?

网友R:
你要看一下电机了,一个是接线端子松动,或者轴承坏了(听声音),还有你的电机负载是否过大,如果负载过大基本上是机械的毛病,10平方线带15的电机绝对没问题。

网友M:
to大圣.齐天
    我绝对是回答楼主的问题呐。10平方的线载15KW的电机是绰绰有余的,至于发热很正常,有电流有电阻就会发热。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用钳表量电流正常,检查接线端子,一切正常,就是过会就跳断路器,百般无奈,只有怀疑热继性能问题了,换了一个新的热继,一直到现在运行正常。至于线嘛,继续发热呀。推荐使用金钟可调型的热继,不过价格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