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凸轮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楼主(2005-09-29):
在机械运动链中,凸轮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的,是不是为了得到一些特定的运动曲线?机械凸轮在力拒的传送是不是效率不好? 位置型伺服可以划出一些简单的这样的曲线吗?

网友A:
工业中应用凸轮目的主要是:1,可以按照特定曲线完成动作 2,力矩大 3,动作稳定 4,经济实惠(比伺服系统要便宜很多,而且维修起来很方便)

网友B:
說得好,但要變換特定的麯綫就比較痲煩暸.

网友C:
几十年以前,没有伺服电机,但却有机械手,那时候所有的机械手都是由很巧妙的机械结构实现的,现在科技进步拉,凸轮当然越来用的越少拉,机械凸轮最大的问题还是运动精度问题,另外,运动速度也是一个方面。至于变换曲线就更不用讲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