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小段程序

楼主(2005-09-29):
A I 0.1 A( A I 0.3 L S5T#20S SF T 354 NOP 0 NOP 0 NOP 0 A T 354 ) A I 0.2 A( A I 0.4 L S5T#10S SF T 355 NOP 0 NOP 0 NOP 0 A T 355 ) = Q 0.0 此程序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用梯形图能否实现。拜托,请哪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这是一个并列的条件,一个是: A I 0.1    A(    A I 0.3    L S5T#20S    SF T 354    NOP 0    NOP 0    NOP 0    A T 354    ) 另外一个是: A I 0.2    A(    A I 0.4    L S5T#10S    SF T 355    NOP 0    NOP 0    NOP 0    A T 355    ) 最后赋值给q0.0 可以用梯形图来实现。

楼主:
如果是并列条件,那么有一个条件满足就有输出,可本段程序I0.1,I0.2必须都为“1”程序才有效。并且I0.3可控制T354,I0.4可控制T355,我不知为什么,请大哥再给解释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B:
都是A何来并列,程序应该是T354和T355和I0.1和I0.2都为1时赋值给Q0.0,I0.3可控制T354,I0.4可控制T355。可以转换为梯形图。

楼主:
转换不了,程序是这样:I0.1、I0.2同时有效,I0.3、I0.4意一个由“1”变为“0”时经过T354或T355断电延时,Q0.0停止输出,I0.1、I0.2任意一个由“1”变为“0”Q0.0立即停止输出。我的疑问是:看这个结果,I0.1、I0.2应该串联,可T354、T355无论串联或并联都不能达到此结果。串联延时为30S,并联当一个回路断电时仍有输出。

楼主:
还请各位帮帮我,我多谢大家了

网友A:
不是并列的,程序应该是T354和T355和I0.1和I0.2都为1时赋值给Q0.0,I0.3可控制T354,I0.4可控制T355。 胡菲说的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可以实现,不过要加两个辅助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如果加两个辅助点,那我还可理解。这是不是STL比LAD编程的优越之处?

网友D:
奇怪!你用软件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到底能不能转为梯型图!

网友D:
至于动作!可以上机一试!模拟满足条件时!是什么样的输出!监控一下不就什么多知道了吗?呵呵!

网友D:
我有个小系统!不知道在做的各位谁有兴趣来做!我的QQ;108273510

网友E:
什么系统?wxkewei@yahoo.com.cn

网友F:
STL的一定能转化成LAD的.LAD的不一定能转换成STL的,这点要明白

网友G:
我认为楼上的有错误,恰巧是LAD一定能装换成STL,但是STL不一定能转换成LAD的

网友H:
小系统,可以告诉吗?qubaohe99@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