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驱动器和PLC联网通信

楼主(2005-09-29):
请问如果西门子simodrive611U驱动器通过profi-bus和S7-300PLC联网,那PLC是不是可以直接控制驱动器,直接读取位置反馈,不需要从驱动器的X461/X462口读取。

网友A:
是可以的,控制和读取位置反馈都可以通过网络通讯来完成。

楼主:
谢谢。这样子做效果是不是比较好呀?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B(2005-11-09):
这样做比较自由,就是把相当一部分的硬件功能由软件来完成,我刚刚做完一个类似的生产线项目,通过dp来控制

网友C:
带位置控制的simodrive 611U可以跟任何支持siemens profibus的控制配合。611U中可以存放50条位移控制程序,当然也可以通过主机不断的刷新。所以广泛应用于印刷食品等生产线,专业镗床等。
不过由于其程序修改和其他插补功能一般不用在常规的数控机床中
-----------------------------------------------
siemens app term
http://www.jov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