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为什么要加压敏电阻??

楼主(2005-09-29):
请问在交流接触器和交流继电器2端并联一个压敏电阻有什么大的用途吗???还有就是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串压敏电阻有什么大用吗??请大虾赐教!!

网友A:
压敏电阻起到一个过压保护的作用。

楼主:
TO xiaolifeidao:是不是就是电阻的功能啊???就是起降压的作用啊??那他比普通电阻好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B:
压敏电阻是保护元件,不是电阻的功能.当压敏电阻两端电压过高后压敏电阻击穿,形成大电流,过流保护跳闸.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压敏电阻还分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

楼主:
TO hbb:你能给我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E:
压敏电阻是用来阻止du/dt过大而用的

楼主:
TO zqbai:什么是DU/DT 啊??能用解释一下吗 ???

网友F:
学一点微积分知识,对理论上的定性理解有好处。三、五楼的意见可以采纳,不过,该器件只是用来吸收瞬间过压,且不损坏,同时保护电路、电器,具体看一下电子器件书籍。很有用途。

楼主(2005-10-30):
压敏电阻是不是用在直流继电器上的啊??交流上能用吗??

网友G:
支持南风!
TO:health:
压敏电阻一般用在电源的输入端,一般用在交流上。
继电器上不使用压敏电阻,除非设计上特别需要。

网友H:
DU/DT就是电压变化率,压敏电阻是过电压保护元件。

网友I(2005-12-05):
要不要顺便教一下如何解DU/DT啊

网友J:
保护其线圈因过压而烧坏

网友K:
请问在交流接触器和交流继电器2端并联一个压敏电阻有什么大的用途吗???
1.续流 防浪涌
还有就是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串压敏电阻有什么大用吗??请大虾赐教!!
2.起过压保护
压敏电阻的原理 在正常条件下压敏电阻的阻值非常大 相当于开路
              当电压超过额定值时 阻值变小 起分流的作用

网友K:
更正  续流是错的 主要是浪涌吸收
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一种以氧化锌为主要成份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非线性电阻元件;电阻对电压较敏感,当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时,电阻迅速导通。由于压敏电阻具有良好的非线特性、通流量大、残压水平低、动作快和无续流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防雷。
主要参数:
*残压:压敏电阻在通过规定波形的大电流时其两端出现的最高峰值电压。
*通流容量:按规定时间间隔与次数在压敏电阻上施加规定波形电流后,压敏电阻参考电压的变化率仍在规定范围内所能通过的最大电流幅值。
*泄漏电流:在参考电压的作用下,压敏电阻中流过的电流。
*额定工作电压:允许长期连续施加在压敏电阻两端的工频电压的有效值。而压敏电阻在吸收暂态过电压能量后自身温度升高,在此电压下能正常冷却,不会发热损坏。
压敏电阻的不足:
(1)寄生电容大 压敏电阻具有较大的寄生电容,一般在几百至几千微微法的范围。在高频信号系统中会引起高频信号传输畸变,从而引起系统正常运行。
(2)泄漏电流的存在 压敏电阻的泄漏电流指标既关系到被保护电子系统的正常运行,又关系到压敏电阻自身的老化和使用寿命。
压敏电阻的损坏形:
(1)当压敏电阻在抑制暂态过电压时能量超过其额定容量时,压敏电阻会因过热而损坏,主要表现为短路、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