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闭的金属箱中怎么测温?

楼主(2005-09-29):
一个全密闭的金属箱,要求实时监测其温度数据,金属箱不能打孔走线,恐怕要用无线的温度测量,要求能在电脑上实时显示温度数据及报警,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嘛?

网友A:
你 是要检测金属箱箱体的温度,还是其内部介质的温度?

楼主:
内部环境的温度

网友B:
具体的环境情况如何?

楼主:
铁盒中的温度要保证在0度左右

网友B:
在里面不是被屏蔽了吗?

网友C:
金属材料和箱体厚度已知,用表面温度计,传热误差可折算,但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