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轴向串量

楼主(2005-09-29):
440KW电机的轴向串量为多少,有没有此方面的标准,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与使用的轴承及其性能有关,不同的厂家不尽相同

网友B:
个人观点 应该小于2MM.不过这不是检验电机质量的主要指标.

网友C:
个人观点:电机本身的轴向窜量似乎查不到,冷态下应当没有窜量,因为后端是滚珠轴承,起定位作用,窜量在几丝:热态下电机轴受热向前延伸,延伸量因电机大小而不同,这个窜轴量要在对轮间隙中消除。440KW电机对轮安装间隙为3—5MM。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