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功率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09-29):
三个加热器同时由一个功率控制器控制 现在要降低或升高其中一个加热块的温度 功率控制器只有一路输出 请问 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加逻辑电路,把一个分成三个,给三个加热器分配不同的时间

网友B:
最好是把要单独控制的加热块加单独的控制部分. 实在没有可以把单独控制的块的供电电源串接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