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教;直流电机同步

楼主(2005-09-29):
求教; 各个地区老师,一台直流控制柜控制两台直流电动机,采取电枢串联,励磁并联.如何保持两电机同步(转速几乎相同). 谢谢赐教 zjhsrq

网友A:
因为您的两台直流电机是由一台直流控制柜控制的,所以控制两台电机同步较难实现,因为两台电机的特性是有差别的,而控制都由一个控制器发出的话,是不能互相补偿的,笔者遇到的涉及到多台电机同步的多采用独立的控制器。 当然我不了解您的控制柜的具体情况,以上仅供您参考。

楼主:
激情如火: 请教你,一台直流控制柜控制两台直流电动机带动同一主轴旋转,如何保持两电机同步.

网友B:
请教激情如火先生:一个控制器难以实现的两电机同步方式,独立控制器是如何做到同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