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教

楼主(2005-09-29):
很急,请教各位老大一个问题,我现在烧了两个三菱FX1S的PLC了,都是一插通讯端口就烧了,前一次电脑没开,所以没烧电脑。这次手提电脑开了,所以连手提电脑也烧了。用的通讯线经过了转换,换成了USB接口,请各位老大帮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笔者也用过usb转串口的的电缆,然后用编程电缆与plc进行通讯,型号是fx2n,用过多次了,都没有问题。 个人认为您的电缆有问题。

网友B:
查一下你的转换接口有没有问题。

楼主:
哦,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这个跟输入,输出接口有没有关系?我说的是输入,输出口假如接错了,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