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

楼主(2005-09-29):
请问各位高手: 在粉尘特大的工厂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电机的温度,而且粉尘是导电的。

网友A:
用布袋除尘器

网友B:
当然用风扇

网友C:
重点是防尘

网友D:
粉尘那么大怎么能得到国家的审批?还是赶紧往除尘上投资吧!

楼主:
不是没有采用除尘啊。车间都永乐除尘设备了。但是还是灰尘很大。在除尘和降温的基础上都不能用风扇吹。这样会造成车间的灰尘乱飞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电机上面做降温处理的方法?

网友E:
只要在正常的温升范围内,就不要考虑降温。实在要求的可以房间强制通风。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电机上面加上什么设备可以降低电机的温度呢?但是是不能用风扇吹的。比如有没有什么降温的成套设备可以介绍的,

网友F:
专用管道可不可以。

网友G:
将电机与粉尘隔离开,并装设通风管道与外面进行通风

楼主:
什么叫专用管道? 电机是不可能和粉尘隔开的。而且粉尘是石墨(石墨是导电的),对电机影响很大,搞的老是烧电机,现在我每天换电机都换不过来。

网友H:
问一下: 因为什么(发热或粉尘短路)烧电机?电机的实际电流与额定电流分别是多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是好办法.

网友I:
1.换成防爆密封电机 2。把电机的功率加大两三个档次,如原来用5。5KW的,现在换10KW的,虽然费点电,但温度下降好多,比天天换电机便宜。

网友J:
1。加大电机功率 2。减小负载 3。加水套降温 4。用特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