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最大能存多少个实型数据?

楼主(2005-09-29):
求助,S7-300,最大能存多少个实型数据? 我有一个工程,想用S7-300系列的PLC,我有3万个数据,使用一变送器,当变送来一个数据,我就从3万个数据中找出唯一对应的值送上位机(监视显示),我想知道什么型号的CPU可以. 我的实际I/O点很少,不到150个,程序也不会太大。就是3万个数据,数据块够大可以保存完吗?有什么解决方案。急!!!!!!

网友A:
笔者大概算了一下, 按照资料描述: 每个数据块最大长度:16k 最低端cpu312的允许最大数据块:63个,因为第一个系统保留,所以我觉得可用的就有62个,除了您的一部分数据用一个数据块,还剩下61个那么就可以计算出: 61*16*1024/4=249856个,也就是说任意款cpu都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不知道我的计算是否正确,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B:
我对S7 300不熟. 但是有款SAIA PCD系列的性能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PCD系列有一个数据存储区域叫做DB ,Data Block。每个DB可以保存16000个数据。每个PCD可以有8000个DB。 而且你说的数据调取功能也我也实现过。已经写成了功能块,直接调用就可以。算法比较简单。 zh.rock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