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电缆型号

楼主(2005-09-29):
1.我们有一个设备震动频率很高,电机电缆总是会断.有没有什么电缆韧性比较好的?通过的电流不大约4A.求型号 2.我们几处温度很高,需要耐高温的电缆(通过的电流不大的).求型号.

网友A:
需要特别研制,普通电缆看来是难以胜任! 能否将详细情况发到我的邮箱?我们有信心解决这个难题! 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

网友B:
寻求质量好的电缆,最好是进口的 电缆分类很细的,你找到正规经销商,直接告诉她们使用环境即可 我以前遇到过 ,后来改用德国进口电缆,效果好多了 你可以联系一下010-62628511 62629710 可能贵一些

网友C:
我是德国LUMBERG集团的中国代理,你有什么问题和要求请与我联系 zheng.remington@biw.net.cn

网友D:
RS公司网址 WWW.RSPRC.COM 耐温、耐油、耐弯折的电缆我们都用过

网友E:
用氟塑胶电缆。强度和耐温全可解决

网友F:
我觉得楼主有必要检查一下马达的接线盒,在电缆入口加一个密封套,固定好电缆。 电缆选用软线,可以查查电缆手册,电工手册也有,有那种耐高温的移动式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