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手都到哪里去了?

楼主(2005-09-29):
为什么用FX-20P将PLC的程式上传至HPP时,所有D0000开始的存储器数据不能上传至HPP? 用GPPW软件上传时,所有D0000开始的存储器数据也不能上传至电脑,上传时的选项已全选!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FX-20P将PLC的程式上传至HPP时,所有D0000开始的存储器数据是不能上传至HPP的,因为据我了解HPP没有上传D存储器数据的功能!GPPW软件肯定可以上传的,你可能操作有问题! cx-programme6.0 和PLC仿真软件,其它品牌PLC软件,各种手册,读写保护解除,其这实用软件,请到www.gdplc.cn联系版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