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威腾

楼主(2005-09-29):
请教一下G9-004T4变频器上电报警OU是怎么回事,大体确定在控制板,不知电压检测是什么样方式?

网友A:
ou是过电压呀,您看看电压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网友B:
你好! 跳OU的故障信息表示是过电压,从你的贴子来看,应该你已经排除了外部电压过高的可能性. OU的检测点在直流母线上,不知道跳"0U"时是在恒速还是在减速过程发生的? 如果是在减速时跳"OU",那么可能和电机的惯量大而减速时间短有关,需要调整减速时间或者加装制动电阻. 如果你们确定问题可能在控制板,请查一下母线电压和键盘显示是否一致,如果不一样请调节控制板上电位器使显示电压和实际值一致.

楼主:
是在通电时,并没有运行!!!

网友B:
在带电情况下没有开机出现"OU",多数可能在外电网的脉冲高电压进入引起的,这种可以用自动复位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