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漏电大的问题.

楼主(2005-09-29):
我们单位用的是安川G系列变频器,漏电开关的漏电值都是很大.小了就跳闸,不知别的品牌的变频器是不是也是如此?

网友A:
我用的深圳的变频器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后没办法把漏电开关取消掉了,可是我用过的也还好了,没怎么跳,我也很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

楼主:
挑不挑还不是一样呀?我们用的漏电电流是300mA的,还有什么防触电作用呀.简直还空开没区别.

网友B:
具实际使用知,很多的变频器的输入端使用了漏电开关都是动作的,可能是变频器的偕波的导致漏电开关的检测失灵(还没有经过验证)。

网友C:
我用富士变频器也发现过类似现象。

网友D:
变频器的说明书上不是说了,要使用抗高频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D:
变频器的说明书上不是说了,要使用抗高频干扰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E:
只要使用变频器,其上端漏电开关一起动就会跳脱,加大漏电电流是可以改善,但已起不到保护作用.曾经将变频器按装在胶木板上再装入电气柜,同时加输入滤波器(大功率不合适),效果较明显.

网友F:
我说个方法,不怕大家笑话,但好多场合很灵: 你把变频器的接地线解开,大多数就不跳闸!!! 一般是 标 PE 的那根线!!

网友G(2006-11-01):
to滕城无助: ^_^!!不会出人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