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验电笔除测量有无电外别的用途

楼主(2005-09-29):
电工是工人中的特殊工种.在一般人的眼里不属于高级技术人员.其实不然.技术的高低要看个人.要全面发展.要充分利用有限的工具.普通验电笔除测量有无电外还有很多功能.就是准确性差点.不过也比没测强.请大家说一下.大家互相学习.我先说一个. 测量整流二极管的好坏.

网友A:
怎么测整流二级管?我就知道它还能当改锥用.我的水平比较凹,总感觉电笔不怎么可靠.基本上不用,就用万用表.

网友B:
区分交直流电(当然电压要大于80V以上)

网友C:
是啊,电笔对我来说比较陌生.我都用万用表.

网友D:
电笔不可能代替万用表的,电笔一只手就能验电

网友E:
电笔除可以测电压外,还可区分直流电的正、负极,用两支电笔还可判别电源相序。

楼主:
普通验电笔是低压电工的眼睛.除验电外别的不是很准确. 测量整流二极管的好坏需要有电源.将二极管一端与电源连接.用验电笔测即可.

网友F:
你可以当作螺丝刀使用呀?

网友G:
电笔拧螺丝真的很好用!

网友H:
测电笔有好多用处如:区分直流电的正负极;无万用表时可用它来测量线电压;判断按钮两端是否有电压等等。

网友I:
测电笔确实是电工的眼睛和一把脆弱的锣丝刀。国内如果把他的锣丝刀功能做好,我想广大的电工朋友将不胜感激!(申明:电笔远远不止测测电的单一功能。)

网友J:
这是电工基本功的问题.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吧.电工口诀里有啊

网友K(2005-11-02):
万用表做到小近钢笔,还用验电笔吗,起码我基本没用过。

网友L:
电笔比万用表方便。

网友M:
现在数字的可以测电线的通断,而且可以测很低电压,它还有一个感应功能,可以测线路断在那个位置,这一点比较好用.

楼主(2006-05-06):
重量轻,携带方便,作用大,是电工朋友的眼睛.作用多多,请朋友们补充.

网友L:
在使用火线和零线的交流220V回路里面查找故障,使用电笔非常好用。

网友N: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网友O(2008-06-27):
对,数字试电笔功能真的很多。

网友P:
电笔拧螺丝真的很好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开啤酒瓶。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电笔拧螺丝真的很好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开啤酒瓶。

呵呵,逗。。。。。。。。

网友R:
引用 网友M:
现在数字的可以测电线的通断,而且可以测很低电压,它还有一个感应功能,可以测线路断在那个位置,这一点比较好用.

网友S:
是我的饭瓢子

没他我就手抓羊肉了

网友T:
拿数字的电笔可以感应那条线路有电还是没电

网友U:
十字螺丝刀式的电笔是扭螺丝很好用.不过不常见.普通电笔也可测试感应电,只要你的感觉准确.

网友V: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氖炮式的电笔,

至少凭经验可以断定是否缺相,

如有两支电笔可以断定两路电源是否同相.

用途还有很多,关键是你怎样去想去用.

网友W:
楼上的动作比较危险,你一手拿电笔另一手去抓接地,看有麻电不

网友X:
电笔方便好使

网友Y:
电笔方便好使 ,,,,,,,,,,,,,

网友V:
看了鱼螺你没有实践经验,你认为一手拿电笔,一手抓地,会有麻电感觉吗?

哈哈..............................................................

网友Z:
去用数字测电笔用用,一直没买到哦.

网友AA:
除了上面的用途,还可以剥线,可以割开纸箱,可以剔牙,必要时可以防身.

网友AB:
  :楼上的动作比较危险,你一手拿电笔另一手去抓接地,看有麻电不

   好像不麻

 听说好像可以大致测量人体阻直

   不知道是不是

  我试过一只手拿电笔一只手接地,钠灯会变暗,听说好像可以大致测量人体阻直

不知道是不是 !!!!1

网友AC:
经验证明,电笔查线路很方便,但不能取代万用表的用途,我喜欢用最老式的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AD:
 电笔的用处很多,看你怎么用啦!我就经常用电笔查故障,例如:1:用电笔测零线,如果有电,就说明零线断了。2查接触器控制线路,接触器吸合时,某一触点上面有电,下面没电,也可以判断那个触点烧坏。

网友W:
对:昱宁 关于

看了鱼螺你没有实践经验,你认为一手拿电笔,一手抓地,会有麻电感觉吗?

哈哈..............................................................

内容的回复:哈哈!你实践一下就知道了!!!尤其是出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