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拨号MODEM

楼主(2005-09-29):
我现有一台电脑通过串口连接一台电信设备,想通过拨号网络实现远程控制,有没有不需要驱动的MODEM(相当于协议转换),完成9针串口线的延长,请各位行家指教。

网友A:
有无线透明传输的GPRS-DTU设备,内嵌完整的TCP/IP协议,上电自动拨号.相当于一跟无限延长的串口线!具体详情请见下面的联接! 下面是GPRS-DTU的VC,VB和delphi的DEMO程序及动态连接库,请点击以下连接下载最新程序: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dllapi.rar(全透明动态连接库)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gprsdll_delphi_demo.zip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vc_demo.zip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vb_demo.rar 下面是产品说明文档资料及测试配套软件: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AT_config.rar (Saro系列GPRS DTU参数配置软件)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Saro3130p_handbook.pdf (Saro3130P GPRS DTU使用说明)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test_com.rar (串口调试工具)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sftdnld.rar (Bin文件下装软件) 下面是各种应用方案和组网方案,请查阅: GPRS电力系统远程抄表系统解决方案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241&page=1 基于GPRS通信的配电监控系统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604&page=1 AB--3S系列重合器GPRS无线监测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288&page=1 GPRS小型试验系统方案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401&page=1 GPRS四种组网方式介绍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221&page=1 基于GPRS网络的热网远程监控系统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781&page=1 南平水文GSM/GPRS自动化侧报系统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396&page=1 煤矿税收GPRS监控系统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642&page=1 基于GPRS网络的热网远程监控系统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781&page=1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公司网站:http://www.sangrong.com 技术论坛:http://www.sangrong.com/bbs (无线数据通讯论坛)

网友B:
用MODEM的成本相对教低.如果是通过无线GPRS/CDMA网络实现.建议使用GPRS/CDMA ROUTE产品实现.

网友C:
DTU是最家选者

网友D:
我公司就有这样的设备,可以通过电话线、无线GSM拨号方式实现串口设备与电脑或串口设备与串口设备之间的远程通讯。联系方式: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电话:0510-5110721,13585021185

网友E:
www.hbjxkj.com有

网友F:
我公司专业制造工业级通信设备。 联系方式:1381032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