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浙大中控-300x dcs 详细资料

楼主(2005-09-29):
我公司刚上了浙大中控的 jx-300 dcs控制系统,是用于合成氨的,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不知怎么调试,求助各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中控的工程服务人员会帮你完成调试的.

网友A:
另外,应该有说明书的。本人可解答你的部分疑问,呵呵。

网友B:
JX-300XP集散控制系统 XP313用户使用说明书 共 6 页 2004年 6 月 3 日 目 录 1、概述 3 2、技术特性 4 3、结构特征 5 4、跳线及接线 6 1、概述 XP313电流信号输入卡是6路电流信号(Ⅱ型或Ⅲ型)输入卡,并可为六路变送器提供+24V隔离配电电源。它是一块带CPU的智能型卡件,对模拟量电流输入信号进行调理、测量的同时,还具备卡件自检及与主控制卡通讯的功能。 XP313卡的四路信号调理分为二组,其中1、2、3通道为第一组,4、5、6通道为第二组,同一组内的信号调理采用同一个隔离电源供电,两组间的电源及信号互相隔离,并且都与控制站的电源隔离。 当卡件被拔出时,卡件与主控制卡通讯中断,系统监控软件显示此卡件通讯故障。 XP313卡的每一路可分别接收II型或III型标准电流信号。当需XP313卡向变送器配电时,通过DC/DC对外提供四路+24V的隔离电源,每一路都可以通过跳线选择是否需要配电功能。推荐同一组信号同时配置为配电或不配电使用。 卡件具有自诊断功能,在采样、信号处理的同时进行自检。如果卡件为冗余状态,一旦自检到错误,工作卡会主动进行切换,将工作权交给备用卡保证输入信号的正确采样,同时故障卡件点亮红灯并报警。如果卡件为单卡工作,一旦自检到错误,卡件会点亮红灯并报警。 用户可通过上位机对XP313卡进行组态,包括选择信号类型(II型或III型标准电流信号)、卡件地址、滤波等设置选择。详细组态说明请参考系统组态说明书,此处不再赘述。 2、技术特性 2.1 输入点数     :6点 2.2 分辨率     :15bit,带极性 2.3 输入信号: 可组态选择 标准电流(Ⅱ型)0~10mA 标准电流(Ⅲ型)4~20mA 2.4 输入阻抗     :250Ω 2.5 隔离电压     :现场侧与系统侧—500VAC 组与组之间 —500VAC 2.6 共模抑制比:≥120db 串模抑制比: >60db 2.7 供电: +5V: < 50mA +24V:< 200mA 2.8 配电: 负载能力: <1KΩ (20mA) 短路保护电流: <30mA (单卡,每通道) 2.9 精度: 如表2. 1所示 表2. 1 信号类型 测量范围 精度 标准电流(Ⅱ型) 0~10mA ±0.2%FS 标准电流(Ⅲ型) 4~20mA ±0.2%FS 2.10 Ⅲ型信号具备断线检测功能,而II型信号不具备此功能。 3、结构特征 XP313电流信号输入卡外形如图5.1.所示。 卡件尺寸:160120mm 图5.1 XP313结构简图 面板上的五只LED指示灯表示卡件的运行状态。FAIL是故障指示灯;RUN是运行指示灯;WORK是工作和备用指示灯;COM是通讯指示灯;POWER是电源指示灯。各指示灯所代表的意义如表Ⅰ所示。当所有指示灯均按表中正常状态显示时表示卡件正常;当某一指示灯出现表中所示的故障状态时即表示卡件工作不正常。 表5.1 XP313 面板指示灯 LED指示灯 FAIL(红) RUN(绿) WORK(绿) COM(绿) POWER(绿) 意义 状态 故障指示 运行指示 工作/备用 通信指示 5V电源指示 常灭 正常 不运行 备用 无通信 故障 常亮 自检故障 -- 工作 组态错误 正常 闪 CPU复位 正常 切换中 正常 -- 4、跳线及接线 7.1 跳接线接法 ★冗余设置跳线(J2~J5) 表7.1 J2 J4 J5 卡件单卡工作 1-2 1-2 1-2 卡件冗余配置 2-3 2-3 2-3 ★ 配电设置跳线(JP1~JP6) 表7.2 第一路 第二路 第三路 第四路 第五路 第六路 需要配电 JP1 1-2 JP2 1-2 JP3 1-2 JP4 1-2 JP5 1-2 JP6 1-2 不需配电 JP1 2-3 JP2 2-3 JP3 2-3 JP4 2-3 JP5 2-3 JP6 2-3 XP313卡可同时处理4路电流信号,根据跳线不同,可决定每一通道是否需要向外配电。 XP313接线方法 XP313卡接线端子如下图7.1 图7.1 卡件接线端子图 输入信号接线方法如下表7.5所示: 表7.5 A B C D E F G H 配电器 1(+) 1(-) 2(+) 2(-) 3(+) 3(-) NC NC 电流输入 1(-) 1(+) 2(-) 2(+) 3(-) 3(+) NC NC I J K L M N O P 配电器 4(+) 4(-) 5(+) 5(-) 6(+) 6(-) NC NC 电流输入 4(-) 4(+) 5(-) 5(+) 6(-) 6(+) NC NC

网友B:
我有一些资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楼主:
谢谢李尤和枫之舞,不知你们那里有没有南自的nspro说明书,也是关于操作和调试的,我厂变电所又新增加了几台开关柜,不知怎么分配地址。厂家给的说明书不知被哪个科室弄的一时找不到(国企的科室就这样),我是干现场调试的,原来我没干这一块,没有图纸。 我的EMAIL:xly998@163.com 谢谢大家!

网友C(2005-12-22):
手册上有

网友D(2007-09-09):
问题是没有手册
谁有advantrol-pro  V2.5 手册
发给在下一个
hithdwzl@126.com
万分感谢!!

网友E(2009-04-07):
我也需要  谢谢flin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