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国外流量计单位Nmc/h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9-29):
我单位有几台ITALY的转子流量计,介质为空气AIR,单位是Nmc/h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单位,和国际单位是什么关系,该flow meter 上还有一个标识是:7kg/cmq。请大家帮我看看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指的是正常压力下的每小时流量啊?好象没见过这种单位的。

网友:
Nmc/h为国外用气体流量测量单位,就是立方米每小时。c即cube。

楼主:
TO 初迪 谢谢你,但是这个流量计是测压缩空气的流量而且压缩空气的压力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怎么算立方米呀?是不是和7kg/cmq有关系,但cmq是什么意思?哪位知道多谢了。

网友B:
就是kg/cm2

网友C:
N表示标准状态 因为气体受温度压力体积变化大

网友D:
应该是标准立方米每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