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高手

楼主(2005-09-29):
现有一台超声波清洗机,该机名为KERRY,英国生产.所用的PLC 为很久前的"FX-128MR",考虑其所用时间过长,随时可能会出现问题.为此特地去买一个新的,但是从供应商得到的通知是该类型的PLC现已经停产,厂家建议用"FX2-128MR"替代.好了,问题来了:原来运行于FX-128MR下的程序,能不能在不进行任何修改的前提下运行于FX2-128MR ? 谢谢!

网友A:
我是初学者,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 可能不行,产品应该是向下兼容的,而没有向上兼容的说法

网友B:
FX2-128MR 不就是下吗

网友C:
根据我的理解,如果FX-128MR所用程序的指令、X、Y、M、C、T…等与FX2-128MR 的兼容,就可以。

网友D:
bu不好说,他们有一写不同,如果程序中不涉及这一点时就可以

网友E:
应该没问题,地址分配肯定相同,如果指令格式也相同那肯定没问题

网友E:
用相同的编程软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F:
应该没问题

楼主:
不知哪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关键是要了解这两种PLC的M、S、T、D、C、的点数范围,还有应用指令不一定兼容。

网友H:
你们在哪边,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I:
如果应用相同的编程软件估计问题不大,你不妨试验一下 。

网友J:
如是FX糸列,应没问题

网友K:
不可以吧,现在里面的软元件地址都不同,应该不能兼容吧.特殊继电器也不大一样.先看一下程式的动作,再作更新吧.

网友H:
就在编程软件里改变一下PLC类型就行了。

网友L:
呵呵; 真够晕的; FX2现在也都是旧的了,早就用FX2N代替了; 有问题可来电咨询!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44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205887 2401797 2401785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加入请注明PLC)

网友M:
你们在哪边,我可以帮你搞定。我在广州

网友M:
你们在哪边,我可以帮你搞定。我在广州 我的QQ:9236794

网友M:
需要三菱资料的可以去三菱的网站下载: 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网友N:
一个最简单有效办法是把程序上传到plc,看是否出错或通过编辑软件进行程序检查,如果无错则可以使用,如果出错则看是哪一步,再进行修改!都是比较简单的!若有其它技术问题请访问www.lmzdh.com免费讲解!!!欢迎各位朋友进行交流,咨询

网友O:
在西门子s7-200里,可以直接将输入或者输出印象区的数据直接移到,数据存储区(比如说:MOV QB0,MB14),三菱的好象不可以,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把输出印象区移到数据区的方法,如:MOV Y1,D1 即用,谢谢各位了!

网友P:
支持 快乐分享的做法!

网友Q:
应该可以,不可以也很好修改啊

网友R:
程序没有问题,, 看一下输入输出点是不是一样。

网友S:
可以,程序要修改一点。

网友T:
最简单是办法,把程序传到电脑上去,用三菱GPP软件从新编辑一遍,选择你现在所买的PLC型号,传进去不就得了

网友U:
部分指令可以,但功能指令就有可以不行的.你要是会较PLC的话要把它转过来呢?

网友V:
告诉你一个方法供参考: 用GPPW软件将程序读入,然后在程序中转换PLC,或许可以。 否则,只有手动改了。 注意,它们存储区域代表的器件可能不一样,而且是否保持也不一样......

网友W:
应该可以

网友X: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楼主(2005-11-06):
问了日本的MIT。公司,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Y:
应该先检查一下程序,如果有应用指令就应该注意一下。拷贝后进行PLC程序自检是个好方法。进行试运行时要小心观察,注意机器安全。

网友Z(2008-10-23):
有在苏州的么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关于 我是初学者,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 可能不行,产品应该是向下兼容的,而没有向上兼容的说法

PLC一共有多少步,不多的话自己编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