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求助:所谓安全开关和普通开关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5-09-29):
如题。先谢谢了

网友A:
个人认为,安全开关是从功能上划分的,普通开关用于安全控制场所也可以叫做安全快关,不知是否准确,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B:
你可以到下面的网站看看啊 可以联系我啊 huaxing770809@163.com www.schmersal.com

网友C:
安全开关主要是用于安全回路里,所以得其名,普通开关也可以是安全开关,安全开关也可以用普通开关啊

网友D(2006-10-31):
第一次听说,是何东西

网友E:
要看具体用的场所了,及安全技术参数

网友F(2006-12-04):
我想应该是采用了安全措施能起到安全防护作用的开关才是安全开关

网友: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