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直流调速装置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5-09-29):
各位大侠: 最近我在用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装置时,做速度环优化运行时报F050故障,r47.01=22 怀疑是驱动堵转,于是把电机联轴器断开,还报,又换一电机再做,也一样。换了装置再做还是一样,我的问题是速度环优化运行时和那些参数有关。附:电机18.5KW,电枢电流52A 励磁电流2.47A,电枢电压400V.励磁电压180V.

网友A:
有可能有30多个故障的原因,建议寒士把故障信息代码看一下,这样能更快的定位问题, r047 变址002 至016 的内容可以提供故障原因的详细资料,所以看一下这里提示的故障代码。

网友B:
参数设置,测速选择OK?

楼主:
p083=3无测速机运行.其他的电机参数设置也完全正确的.

网友C:
电机和驱动器功率是否相配,实在不行就手动优化,对大转动惯性系统机械是不可能自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