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G9输出缺相怎么修啊?

楼主(2005-09-30):
我是个新手,我的富士G9 7.5KW输出缺相,是不是PC923坏了,它有6个PC923那个坏了.

网友A:
静态测一下阻止.动态测一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B:
PC923那个坏,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2脚3脚约1.45-1.5,〉1.4那个坏了,[测静态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