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具体施工时怎样连接PROFIBUS总线?

楼主(2005-09-30):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介绍现场总线的文章都是理论解释,很少看到介绍具体施工时怎样组建总线网络的例子,现在提出一些疑问,也举一个实际工程的例子,请各位专家分析下: 问题:(基本没涉及到软件设置) 1,现在的总线接头有两种形式:一是9针串口,二是两点或多点的端子(取了9针的3脚和8脚和其他脚),想了解下这两种形式有什么优劣? 现在有PROFIBUS的总线集线器出来,没仔细考察,估计接线原理是:比如带20个PROFIBUS现场设备,就有20组接线端子,每一组对应一个, 不知道有没有直接带9针串口的总线集线器,那带20个现场设备的话就要带 20个串口? 哪一种好些? 2,现场组总线网时怎么组建要好? 第一种方式:PLC甲伸出两根线(PROFIBUS总线)接到PLC乙,PLC乙伸出两根线接到PLC丙......PLC乙上就有四根线,四根线根据正负两根并在一起 第二种方式:PLC甲伸出两根线,PLC乙伸出两根线,PLC丙伸出两根线.......都接到集控室并在一起(并在端子上?) 第三种方式:PLC甲伸出两根线,PLC乙伸出两根线,PLC丙伸出两根线.......接到总线集线器上 感觉第三种最好,和以太网组网方法一样,但感觉不解的是现在的总线类集线器不多,想问下现在现场一般是如何来实现? 另举一个实例: 集控室一台上位机,现场数台西门子PLC(例如S7-300)和数台其他现场设备(可接上profibus总线,现需要将其组成PROFIBUS网络,上位机组态画面显示,下位机控制(集控室与现场300米)。 我想把总线集线器放在集控室,所有的设备全部通过总线进集线器,上位机也加个485转换卡连在集线器上,不知道这种想法怎么样?也请各位专家这方面的具体方案!!

网友A:
总线接头最好采用RS-485的9针D型插头。市场上使用的插头有可使数据输入和输出电缆直接与插头相连接的,带有终端电阻,总线插头可在任何时候接通或是断开而不中断其他站的数据通信。 组网一般把所有的PROFIBUS设备用电缆串连起来就可以了,不需要集线器,距离长使用中继。 另外,PROFIBUS接口跟RS-485是有区别的,如果你想利用PROFIBUS的话,上位机加的不是485转换卡,而是PROFIBUS的通讯接口卡,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利用软件组态和编程。

楼主:
感谢asang! 另外因没机会实际接触,还有些问题: 1,你所说带电阻插头在这里有:http://www.softlink.cn/zichan2.htm 2,PROFIBUS电缆接头:http://www.autocontrol.com.cn/EIP/show_products.asp?EID=kerpen&ID=9333 3,所有设备串接就是把两组电缆的四根芯两个一组接进接头里,感觉某一处设备检修的话要动接头的话可能有影响? 4,这里有个总线接法的文章:http://www.cameta.org.cn/knowledge/prof/part3.htm 5,上面介绍在第一个站和最后一个站用到终端电阻,中间站没有用,那么中间站也用带电阻接头的话是否由于多了电阻而影响? 6,另外有些设备如变频器不是9针接头,只是两个端子(对应3,8脚),如果作为第一或最终站,就不能接终端电阻,是否会有影响? 7,上位机WINCC和S7-300连时上位机里也是加PROFIBUS通讯卡吗?如果用232转485不带协议的物理接头能不能用软件实现协议通讯?

楼主:
另外想问下电缆的情况: 1,232传输用到3个脚,485和profibus接口性能一致,用到2个脚, 我看到232传输一般用的是网吧用的双绞线,共8根,4对 485一般用的是4根 PROFIBUS用2根 2,一般这三种情况到底用多少根的好?

网友A:
接头跟水管的三通接头相似差不多,但是其实是两通,带的终端电阻是可打开,可关闭的,如果电缆你想自己做而不是买的话,你可以查看相关的标准,我没做过,但是这样做可能速率打不到标称的值; 你想用上位机上的RS-232口转接到PROFIBUS接口上,其实这样做是有些问题的,尤其是你要用WINCC做监控主机,建议你买通信卡,要用软件来实现协议通信,相对来说比较难!!

网友B:
CP5611通信卡就可以了,用硬件比软件好

网友C(2006-12-17):
请教:
计算机与现场总线连接,计算机板载上的9针D型接口是否可用?
计算机是否可以用来生产监控及相关资料打印(如称重),需要安装什么软件(PLC-S7400)?

网友D:
我用过的是所有设备串到一起...不是用集线那种方式(如果集线式的还能叫总线吗?疑惑中....)
维检修的时候的确是受影响..不过,应该可以组建一个环型网络,这样断一个就不会影响其他的了!

网友E:
计算机的串口不可以直接和PROFIBUS进行通讯,安装软件也不成,有三种方法可以实现,一是找一个串口通讯的卡插到PLC上,然后于电脑的串口连接通信,或者可以找一个转换网关(市场上现在很多,你搜一下总线桥就好了,可以把电脑接入PROFIBYS网络),最后买一个主站网卡,安装相关软件可以做PROFIBUS的主站使用(如:CP5611),也可以找一个PCI接口的PROFIBUS的从站安装到PC上,也可以通信.(这个我没用过,市场上现在好像有)

网友F(2007-01-19):
问题提的好,学习中

网友G:
学习中,还不是太懂

网友H:
第一种方式:PLC甲伸出两根线(PROFIBUS总线)接到PLC乙,PLC乙伸出两根线接到PLC丙......PLC乙上就有四根线,四根线根据正负两根并在一起
试过,但通信不上,不知问题在哪

网友I(2008-02-10):
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J:
楼主想复杂了,一般就是第一种方式吗?

网友K(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