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问题继续请教

楼主(2005-09-30):
问:若我想将频率控制在20-50HZ之间,且用EXT1的D1启停,用模拟2输入(4-20MA),该如何设定?现在我的现在是20.01为837RPM,20.02为2930; 用模拟信号源测定为: 20mA-50Hz-2930; 16mA-40.36Hz-2405.6; 12mA-31.46Hz-1877.4; 8mA-22.89Hz-1367.5; 4mA-14.03Hz-839; (电机:2930额定转速,28.8A,15KW,ACS600);请高手指点我想达到4mA-20HZ;20mA-50HZ,这样的调节效果,该如何设定相应参数? ---------------技术在于交流-----------------

网友A:
如果可以不用连续调节,可以采用多段速度的方式进行。 连续调节的方式设定最高和最低频率,起始频率等,大家看看还有别的什么参数?

楼主:
谢了上边的,可是这样参数设定的好象不是很够哦!

楼主:
参数11.04和11.05与20.01,20.02以及20.7,20.08是如何对应的?我至今不明白!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