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關於A960GOT

楼主(2005-09-30):
請問PC--A960GOT通訊線怎樣製作?

网友A:
普通的RS232方式的通讯线就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你能否告知其接线图!

网友B:
三菱的GOT-A900系列与GOT-F900系列的画面下载线的接线如下: 2接3, 3接2, 5接5, 4接6(8), 6(8)接4 其中,6(8)表示两侧的6脚与8脚均短接.

楼主:
樓上的感謝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