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模拟量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5-09-30):
我使用CPM2AH的PLC带一个CPM1A-AD041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信号是4mA-20mA由压力传感器给模拟量模块。当压力为零时对应的电流信号是4.02mA,(用万用表量过,也很稳定)按理说模拟量读上来的数据因该是0000或着比0000稍大一点的值,但是在现场,PLC读上来的数据在DM区里监视的值不稳定,一会是0000、1一会是FFFF、FFFD这样来回的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老师指教,我把我的程序也传过去,模拟量输入的程序尽最后几行有效.

网友A:
看看设置,如果没错,应该是输入模块有问题,请换新的

网友B:
看你的接线是否正确,以及测量范围的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C:
AD模块是需要你在使用前设置量程.是用电压模式还是电流模式,多大的范围,正负10伏还是0到点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