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刘版主

楼主(2005-09-30):
采用电机控制卡控制伺服电机,电机控制卡采用10兆晶振分频,卡采用速度方式控制,当输出频率为20k、50k等整数时,电机实际转速和计算转速一致;但输出为11k、57k等不整频率时,实际转速和计算值偏差过大,例如计算值为700rpm,实际为710rpm,不知何原因?是否何晶振分频方式有关?如果伺服电机的每转脉冲值设为2000等整值时是否会有改善?(现为2048),排除干扰原因,望给予帮助。

网友A:
这么难的东西啊!看来我要学的东西还太多太多。。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

网友B:
这应该和你的计算精度和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有关

网友C:
晶振分频,这里面也有些问题的,最简单的分频方式,只用个计数器(比如8254),当然只有分频数是整数的时候(1/2、1/5、1/00),才能实现准确的频率输出,对于不整的数(3/5、7/100)就只能输出近似值。如果用的是这种方式,就不可能得到很准确的任意频率,改变编码器的线数,可以让改变准确与不准确的频点的分布,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想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改进分频方式,简单点说,就是输出不稳定的频率,通过短程(几个毫秒或几十个毫秒)的不稳定来保证长程(几秒、几分钟或更长)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