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C和S7300/400PLC通过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5-09-30):
个位大哥,因我的本本没有串口,我想通过以太网建立本本和PLC的通讯,但我不知道怎么设置通讯,还网知道的大哥可以赐教。谢谢!

网友A:
那可就贵了,买个USB转串口的就行。

网友B:
PLC上装以太网模块,本本直接用普通的以太网卡就可以了,不过PLC的以太网模块应该价格比较高啊

网友C:
以太网卡大概一万多,400用起来比较爽,300就不要用了,速度太慢.请问何品牌的USB转串口比较好用?

网友C:
另外,MPI适配器6SE7 972-0CA33-0XA0的用于RS232口和电脑RS232口的连接电缆是如何跳线的??? 请教!请教!

楼主:
谢谢个位的赐教,我们公司的PLC上都装了以太网的通讯卡。 PLC和PLC之间也是通过以太网交换数据,上位机和PLC也是通过以太网建立通讯的,我不清楚我的本本要跟PLC通讯要在那里设置通讯。请赐教?

网友D:
to:ZX天 喜欢自己焊接电缆的朋友可以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4673

网友E(2007-09-05):
to 低压电工
设置简单的很,在你电脑的TCP/IP上设置你要连线设备的IP地址,然后在STEP7中 ste PC interface选择以太网通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