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寻觅高压气体管道控制阀门

楼主(2005-09-30):
本人欲寻找一阀门,用于高压气体管道中,流体为压缩空气,压力<=0.8MPa,管道直径为150mm~300mm,所需阀门为自动控制阀门,只需开、断两种状态。请教各位高手,有哪些产品比较适合呢?谢谢!

网友A:
先导式大口径电磁阀

楼主:
请问123wer,您所说的“先导式大口径电磁阀”,有没有具体的产品品牌和性能介绍?谢谢!

网友A:
010-62475265中科精良机电有限公司

网友B:
哥们,你的系统怎么会有那么大口径的管道,而且空气压力也很高?要知道普通的压缩机压力才7BAR,而你8BAR的压力,那么大的流量,需要多少台压缩机?你后面的是什么装置用这么大的气量?可能吗?

网友C:
球阀+电动头

网友A:
球阀、碟阀与电动头、气动头相配即可,8公斤压力一般,不算高。

网友D:
DN150--300的气动和电动蝶阀都能轻松达到要求.8KG的压力也不高,一般阀门都能达到.有兴趣可联系021-64423400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