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删除quantum loadables导致不能运行

楼主(2005-09-30):
小弟在quanmtum 140 434 12 CPU 、双机热备、远程IO系统编程时,将一个loadables IHSB删除了,导致程序下下去后cpu不能运行,停止码8010。 求助各位达人,是什么原因?会不会导致模块损坏?

网友A:
既然是软件的删除,应该不会损坏模块,重新下载一个软件试试。

网友B:
请问你是如何删除的?

楼主:
原来的程序包含两个loadables:CHS、IHSB 在concept里将IHSB移除,下载程序,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