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梯形图局部变成“助记符”?

楼主(2005-09-30):
主题:求助:梯形图局部变成“助记符”? STEP7 V5.3画梯形图时,一个“NETWORK”内“行”较多,画完后变成了“助记符”,其余正常,用“VIEW”菜单内选项进行转换也不行。

网友A:
真厉害!您写了多少行语句呢,笔者写过自认为太长的network都没有出现您说的问题。

网友B:
这种可能是你将梯形图转换为指令表好,修改了,在转化为梯形图就可能转换不过来了,如果你一直用梯形图编写,不会出现你所描叙的那种问题

网友C:
我的一次经历: 梯形图程序(S7 V5.2),系统已经正常运行,有一次突然发现有几行变成语句表,转换不过来; 后来想起曾经将M区中一个变量添加了符号,而这几句中含有该变量,试试将符号去掉,可正常转换回梯形图(未改动程序),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D(2013-03-21):
我的一个s7 300程序组织快OB1 梯形图和助记符混搭的,搞不清什么原因

网友E:
哇,楼主知音啊,我也喜欢在一个网络里猛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