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交流和直流控制线圈可以混用么?

楼主(2005-09-30):
求教接触器的控制线圈, 交流和直流控制线圈可以混用么?为什么呢? 混用后会有什么后果,我倒是把控制线圈是交流24伏的接到了 直流24伏上,结果,电流到了3安

网友A:
交流和直流24V不能混用。交流接到直流线圈上继电器不动作。直流接到交流上可能回是线圈烧坏,这个我没见过

网友B:
不可以,直流线圈的磁路闭合与否,电流变化极小,交流线圈则叫大,从二者的工作原理分析结果一样。但在实际运用中也出现过例外。原则上不赞成。

网友C:
交流和直流24V不能混用。线圈在直流电路中阻抗为R;在交流 电路中阻抗为R+2πfL。支持老五。

网友D:
很奇怪啊,你怎么会有这么高深的想法 。 说明你选型有问题啊 想办法解决啊。不然后果很严重。 接触器一生气,后果很严重。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 交直流线圈不可混用,各位能否据题分析一下阿

网友E:
同样的线圈在交流中呈现阻抗,但在直流中只呈现电阻,因而在同等的电压条件下,交流线圈是不能接入直流电源中的,否则会烧坏,而直流线圈接入相等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路中,则因为阻抗太大而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倚天剑说的有道理,另外,交直流接触器的铁心结构也不一样,两者是不能混用的

楼主:
谢谢,有道理啊,小弟明白了

网友G:
长见识,谢谢各位

网友H:
肯定是不可以的,直流分正负,交流则可以不用管他火线零线随便接了

网友I(2005-11-05):
如果原本是直流线圈,接上相应等级的交流电,接触器触点会出现频率很高的抖动。

网友B:
原本是直流线圈,接上相应等级的交流电,同事曾经这样马大哈过一次,很长时间后才发现,用得还挺好。24V的。

楼主:
交流24伏的接到了
  直流24伏上,结果,电流到了3安

网友J:
'马大哈过一次'估计没有看线圈温度

楼主:
呵呵,说明接触器质量好。

网友K:
奇思妙想

网友L:
交流继电器铁心上有短路环防抖动.
由于感抗原因同电压的继电器交流的直流电阻小.
所以不能混用.

网友M:
直流线圈,接上相应等级的交流电.能用.那就用吧.没问题.
交流线圈,接上相应等级的直流电.肯定吸合.但不行.有可能会烧的.
很小的继电器由于感抗很小.一般厂家设计为可以混用.名牌上注明.AC/DC

网友N:
哦就知道电源接线接反的后果,还真不知道这个,长知识

网友O:
哥们儿,好好的学一下基础知识吧!我记得应该是在电工初级中就有介绍吧!

网友P:
同意 大家是朋友 的说法! 悔啊 早看到这篇帖子 今天就不会烧坏一个交流接触器了,俺把交流24V接触器接到直流24V上,刚开始一切正常,没过几分钟就冒烟老! 血的教训````````````````````````

网友M:
AC与DC接触器他的参数有很大差异!用途也有差异!其实电方面简单的问题也有深的内涵.就象机械一样.

网友Q:
肯定不一样的啦!不然还分它干吗!

楼主:
对阿,同意大家是朋友的说法“其实电方面简单的问题也有深的内涵.”
除了使用,知道为什么那是我们这些人的乐趣阿
大家多交流阿

网友R:
要看什么情况,容量不大的中继和小型如JTX系列继电器可用不同电压的直流电,如:AC380V可用DC220V,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S:
原则上是不能混用的,但是现在施耐德、富士等在某些规格上加装超级电磁铁,可以混用,其实是交/直流输入,直流控制的概念。

网友E(2005-12-09):
很高兴在这里遇到这么多的朋友!在讨论中可以增长见识共同提高。

楼主(2006-10-24):
再问一个问题,交流控制线圈,50赫兹的可以用到60赫兹的电路上么?
就是说控制电压是交流60赫兹的,而交流接触器标的是50hz??

网友T:
富士的接触器SC-N4---N16为电子线圈交直流通用

网友U:
一般的接触器的线圈是不能交直两用的。
接触器的线圈相当于一个RL串联电路,在直流作用下,电路电流只决定于它的电阻值,在交流的作用下,绕在铁芯上的线圈,其感抗值往往远大于电阻,致使电路电流几乎只受到感抗的限制,而与电阻大小无关。为此,直流接触器线圈若用于交流,则通过电流很小,因此不能吸动衔铁,交流接触器若用于直流,则电流会大大增加,甚至烧毁线圈,故接触器的线圈不能在相同的额定电压下交直两用。

网友V:
也不像上面所说,接触器没碰到,中间继电器我碰到,交直流到可用,直流24V,交流220V,用的时候看铭牌有没有注明....

网友W:
交流线圈和直流线圈额定电压相等时:
1、交流线圈接到直流电压上因感抗XL=0,R很小,电流大相当于短路而烧毁;
2、直流线圈接到交流电压上因感抗XL很大,R大,电流小相当于开路而不能工作;

网友X:
由于欧姆龙假货多,把DC24V的接触正负颠倒.通电时把我系统都停了

网友Y:
有意思,小问题,大道理

网友Z:
蒋茗说得很对

网友AA:
标明交直流通用的接触器才可以,
否则线圈即使不烧,接触器的寿命也回死的很快.

网友AB:
同意刘老师的说法。
交流线圈和直流线圈额定电压相等时:
1、交流线圈在交流电路中,阻碍交流电流大小的是感抗XL大,导线电阻R很小;
2、直流线圈在直流电路中,阻碍直流电流大小的是导线电阻R大,无感抗XL=0;
3、交流线圈接到直流电压上因感抗XL=0,R很小,电流大相当于短路而烧毁;
4、直流线圈接到交流电压上因感抗XL很大,R大,电流小相当于开路而不能工作;

网友AC:
为什么要同时用

网友AD:
倚天劍: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8 21:52:00
同样的线圈在交流中呈现阻抗,但在直流中只呈现电阻,因而在同等的电压条件下,交流线圈是不能接入直流电源中的,否则会烧坏,而直流线圈接入相等电压等级的交流电路中,则因为阻抗太大而无法正常工作。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