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发生器怎样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5-09-30):
各位专家,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可以直接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吗?如果不能,应该怎样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编码器输出信号信号的电压、电流规格、驱动器输入信号的电压、电流规格。通常是可以的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已经能驱动,但脉冲发生器是A、B两相输出,互相差90度相位,是用计算机来判断旋转方向的,我的问题是不用计算机怎样判断出方向,让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与脉冲发生器方向相同!

网友A:
驱动器要什么形式的信号?通常可以直接到驱动器上,不需要计算机

楼主:
驱动器有两种信号,1种是脉冲+方向,1种是双脉冲。现在两种都没法满足要求,第一种缺方向,第二种也没方向,所以电机只能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步进驱动器?很多驱动器在使用脉冲+方向的信号时,直接给A/B信号,也可以看似正常的工作,可以正转、反转。如果你用的驱动器确实不可以,那就只好外加转换电路了。

网友B:
你可选用的光电编码器的输出信号类型为脉冲+方向输出,步进驱动器也选用脉冲+方向输入,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TO bybao: 你说的方法最好,请问哪儿有这种光电编码器可买?谢谢!

网友C:
我们公司的驱动器产品有USB和通用接口两种,上层软件完全基于Windows来进行设计,人机界面,不需要编码器,全软件帮你轻松实现驱动和控制。

网友D:
‘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直接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只适用于二者脉冲量相等的情况。

楼主:
不太懂得周公的解释,脉冲发生器A/B向输出的脉冲本来就是相等的,只是相位差90度。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知哪位高手有好办法?

楼主:
Andrew0119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我知道用其他方法可以驱动步进电机,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脉冲发生器的信号,我需要这个信号来驱动步进电机,怎样驱动?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不太懂得周公的解释,脉冲发生器A/B向输出的脉冲本来就是相等的,只是相位差90度。"
周公的意思是,脉冲发生器的脉冲当量与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相等

至于如何驱动,您至今也没说清楚步进电机的规格与脉冲发生器的规格。

楼主:
脉冲发生器为增量式,至于步进电机就没有关系了,任何步进电机只要将脉冲送到驱动器即可.

网友A:
“脉冲发生器为增量式”,输出是TTL、HTL、RS422?
驱动器需要的脉冲是TTL、HTL、线驱动信号?需要脉冲方向、CW/CCW还是正交方波?
如果两边的电位规格不一致,就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如果信号的形式不一致,就需要信号转换电路,电路也很简单,几个触发器而已。
您目前所提供的资料,与“清楚”还有很大的距离

网友D:
刘岩利说的没错!
补充一点:如果脉冲当量不相等,就需要倍频或者分频电路,也可以用单片机完成。

楼主:
斑竹把问题考虑复杂了.
增量式脉冲发生器已经可以驱动步进电机转了,但不管脉冲发生器正反转,步进电机就是往一个方向转,我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将两个方向都跟随脉冲发生器,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至于当量问题,可以用驱动器上的分频器设定,这很容易.

网友A(2005-10-30):
您的驱动器是接受什么信号的?脉冲/方向还是正/反脉冲?我试过几种脉冲/方向信号的步进驱动器,接编码器输出信号可以直接控制方向。

楼主:
驱动器是市场上买的,是脉冲+方向那种,脉冲发生器是图尔克的,
刘斑竹,你是接的那种脉冲发生器?怎样接的,如真像你说的那样,我的问题就解决了,谢谢你!如有电话我直接请教或登门请教。

网友A:
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驱动器,用合利时(原来的四通电机)的步进驱动器,脉冲/方向信号,可以直接使用,正转、反转都没有问题。

楼主(2007-09-12):
to 刘版主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增量式编码器有带方向输出的吗?你是怎样用编码器的正、反转输入到驱动器后实现步进电机也跟着正、反转的,请一告!致谢。

网友E:
增量式编码器的AB正交信号的相互领先滞后就表示方向信息!

多数步进驱动器可以接受AB正交信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

网友F:
步进驱动器一般可接受
1.正转步进脉冲+反转步进脉冲
2.方向电平+步进脉冲
更原始的步进驱动器可接受环分输出的节拍电平.
未曾见过可以接受AB正交信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的步进驱动器

网友A: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增量式编码器有带方向输出的吗?"
"未曾见过可以接受AB正交信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的步进驱动器"

我没有见过带方向输出的增量编码器,标称可接受AB正交信号的步进驱动器,也很少见。不过,直接把AB正交信号当作脉冲/方向信号接到步进驱动器上,很多步进驱动器是可以正常转动的,方向可以随着编码器的方向(如果反了,把A、B换一下)。其实,我这里就卖标称可以接收AB正交信号的步进驱动器,也买AB信号与脉冲/方向信号的转换器,不过,其实都用不着。

网友E:
“未曾见过可以接受AB正交信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的步进驱动器”?———这不似“亦云人云”的风格和见识吧!

网友F:
欢迎"波恩"贴上几份可以接受AB正交信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的步进驱动器,让我增加一些见识,其实更有利于用户的选用.

楼主:
版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想你们手里都有编码器和驱动器,试一下就知道了,反正我试了,不行,是我的方法不对或者其它原因,请一告,致谢了!

网友E:
10几年前,给保定一家PCB厂商做高速PCB钻铣床时,曾用过杭州中达的混合式步进机和驱动器,当时就是带AB正交输入能力的,不知目前的多数产品为何反而去掉这种能力,能省多少成本呢?

to“ysx317”:如果驱动器为标明可以接受AB正交信号实现正反转,则肯定不行了,如果系统结构运行,就加个转接如何?

网友A:
“版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我还真的试过。

“试一下就知道了,反正我试了,不行,”
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编码器与步进驱动器?编码器输出电流是多少的?驱动器内部光偶需要的电流是多少?
如果只把编码器的A相接到驱动器的脉冲输入上,转编码器,电机能单向转动吗?

楼主:
现在用编码器可以通过方向+脉冲驱动步进电机转动,但方向必须人为给定,如果用输出A.B向同时接到驱动器的A\B上,步进电机不动,单独用A或者B都能运动,我的问题是用A.B同时接上,步进电机完全跟随编码器同步正反转运动.就是这样简单.

楼主:
to 波恩
我也估计不加硬件转换是不行的,不如大家来讨论加什么硬件更好?

网友F:
杭州中达电机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是国内最早从事混合式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及驱动电源研发、生产的单位之一;其网址是:
http://www.zhongda-china.com/index.htm
所生产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书共有如下所列若干种,可参阅:
二相混合式驱动器
ZD-HB2044
ZD-HB2048
http://www.zhongda-china.com/ziliao/2044.doc
ZD-HB2024
http://www.zhongda-china.com/ziliao/2024.doc
三相混合式驱动器
ZD-HB30622
http://www.zhongda-china.com/ziliao/30622.doc
Q3HB64MA
http://www.zhongda-china.com/ziliao/q3hb64ma.doc
ZD-HB30810
http://www.zhongda-china.com/ziliao/30810.doc
五相混合式驱动器
ZD-HB505B
http://www.zhongda-china.com/ziliao/50510.doc
ZD-HB5034V
http://www.zhongda-china.com/ziliao/50

网友A:
“单独用A或者B都能运动,我的问题是用A.B同时接上,步进电机完全跟随编码器同步正反转运动”
反正您也在北京,哪天周末方便的话,事先约个时间,我用编码器转电机给您看。

网友E:
“亦云人云”真是考据专家!

to 楼主:如果刘版主可以帮你直接解决问题最好,否则加转接就是加个AB正交信号到脉冲加方向,或双脉冲的转换,原理倒是不难。

楼主:
to 刘版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如果能用你的方法解决问题,哪太高兴了,成不成我都要先致谢.
节前没有时间了,21号国家三峡办组织一次考察,有幸参加,节后一定登门拜访,谢谢.
也谢谢波恩班主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G:
主要取决与反馈过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还有信号的电压是多大是否足以驱动

网友H(2007-11-10):
不知现在杨先生的问题已解决了没有?我们还想学习学习啊

网友I(2011-01-06):
市场上可能找不到脉冲+方向信号的编码器,但是我做了个电路,可以把旋转编码器的信号变成 脉冲+方向的信号,很方便。

sddzhxjd@126.com    可以给我发邮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