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力矩电机控制

楼主(2005-09-30):
各位专家: 力矩电机能够当一个发条应用吗?我有一个项目是想用力矩电机来卷钢线,当线放松时就卷取,当拉线时就自动放出,始终维持固定张紧力,象钢卷尺一样,怎样实现这种控制?

网友A:
理论上说应该可以的,只不过钢线的长期拉力不能超过力矩电机的连续堵转转矩。

楼主:
TO 自由人生: 力矩电机能够长期堵转吗?盛至彼线拉作反转吗?会损坏电机或驱动器吗?

网友B:
力矩电机好用的价格是天价,价格便宜的不好用,你这个系统如果恒张力精度要求不高,只要选一个传感器,用上位机控制或者用普通伺服电机的力矩控制方式就可以拉,何必小题大做。

楼主:
我的精度要求不高,但我觉得用力矩马达好像最简单!但老宋觉得上位机或伺服电机反而更简单,请说出理由!

网友:
沈阳老宋意思恐怕不是用伺服更简单,而是用伺服更便宜。用力矩控制方式下的伺服电机和用力矩电机,在控制上基本是一样的,谈不到那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C:
我觉得力矩电机加交流调速器和自动刹车适合你用.

楼主:
到底怎样用才能将哪种电机变成钟表弹簧的性能,我怎么越听越糊涂,我的希望是电机始终向一个方向转,但被钢丝拉住不能转,只能产生张紧力,钢丝甚至可以拉动电机反转,就是这个要求,不知哪个专家能说清楚,用什么电机,怎样控制达到目的,在哪儿能买到这些东西,本人十分感谢!

网友D:
说一下你的拉力和速度要求

网友E:
国庆期间各位都这么用功敬业啊!首先声明我只是乱说一下啊我也不太懂.凑凑热闹.你说的电机变成钟表弹簧的性能......呵呵有点难度哦!是不是要直接力矩控制?还要有张力励磁. 1.有点类似纸厂的卷纸机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需要有张力.但纸厂的又不能在卷纸过程中反转哦. 2.象矿井的的提升机情形一样的必需要力矩控制也是用钢索还要 防止失速.

网友F:
我觉得沈阳老宋的方法更好一些。力矩电机一般做卷取驱动用的。楼主那样要长期独转倒没什么,要放松还要把线倒出来就比较麻烦,感觉力矩电机没法实现。

网友F:
刚刚误解了楼主的意思,如果不需要反转,可以考虑使用力矩电机,力矩电机似乎允许转子短时间内被强制反转的。如果担心长期堵转对马达的影响,可以考虑在机械方面作改进,比如马达与负荷的联接可以使用摩擦盘。

楼主:
我的力矩电机就是要达到钢卷尺的用法,钢丝能拉出去,松手能卷回来,因为我的行程长,所以不能用弹簧卷尺,想用小力矩电机,至于速度,最快600转/分就可以了.拉力能有几公斤就够了.

网友G:
用滑差电机就可以

楼主:
请问滑差电机能堵转吗?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B:
你这个系统还是用滑差离合器(可能也叫滑差电机),因为任何电机被负载拖动运转的时候都会变成发电机,这应该是所有电机都不允许的,用滑差离合器,电机一直是向一个方向运动,离合器可以反转,张力可以设定,不过精度不知道有没有适合你的。

网友H:
直接用一台直流电机,采用恒流驱动的方法就可以了,这种方法应该最便宜,有很多张力控制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H:
to沈阳老宋:您说得很对,电机被负载反拖时处于发电状态,但并非不允许,在直流电机可逆运行系统中,不论电机是主动,还是反拖,都能保持给定的转速或在一定范围内保持扭矩

楼主:
zsbs:
你说的可能有道理,我再咨询直流控制专家看是否可行,谢谢!
也请其他专家发表意见。

网友A(2005-11-01):
直流力矩电机确实可以长期堵转,只不过我没有试过在通电的情况下,外力使电机反转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你在不需要电机出力的时候,可以不通电的话就好了,驱动器来应该很方便,只不过价格的确很贵,对于一般的民用产品来说,还是选择其它电机吧!

网友A:
   力矩电机大多用在军用产品上,价格昂贵。据我估计你如果选择力矩电机的话,体积还不小,价格当然就更贵了。如果你认为价格不是问题,那我就支持你选择力矩电机。可qq咨询:15104456。

网友I(2005-12-22):
用磁粉离合器

楼主:
用磁粉离合器,有道理,不知哪儿有?

网友J:
我不是很懂,了解一下!!嘿嘿

网友K(2009-08-07):
要实现这个功能实在太简单了,用变频电机+变频器+摆臂 闭环矢量控制,能随时正反转并且能始终保持恒张力,精度也非常高,并能长时间工作在这种工况下

网友L:
最理想是用直流电机加直流控制器(SSD590)

网友M:
用变频电机+变频器+摆臂 闭环矢量控制,能随时正反转并且能始终保持恒张力,精度也非常高,并能长时间工作在这种工况下

支持25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