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变压器的线圈那么系,承受那么大的电流(如100A)也没事????谢谢!!!!!!!!!

楼主(2005-09-30):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能太细,到底直径多少,根据其电阻率、熔点、通电时间计算一下,大致可以得知在既定使用条件下容许的通电电流。

网友B: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变压器设计吗? 你选择合适的就可以啊。

网友C:
怎么会很细?其实很粗。并且有变压器油冷却

网友D:
这个原因跟马达差不多。 变压器大部分电流都转化成为磁场了,所以在空载的时候由于反电动势的影响,电流接近零,不会有严重发热的情况发生。带负荷的时候电流是挺大的,不过都是导体容许的条件下的,其实大变压器的线都是很粗的。

网友E:
看了各位的见解,收益很多

网友F:
是高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