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继电器

楼主(2005-09-30):
谁知道步进继电器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

网友A:
omron g9b,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B:
见过,很久没有用了。现在好象用不着了。故障率高,不好用。动作一次转到下一个开关点。

楼主:
国内做步进继电器有没有

网友C:
什么是步进继电器啊??我没听过也没用过!!能告诉我吗??或者给我资料看看~~~ health_pig@yahoo.com.cn谢谢了

网友D:
这是用一颗 EasyPRO SPLC 制作的 步进继电器功能 , 您可以使用继电器扩接版或是将引线引出既可
多加一个闪烁来源,当按键按下时会自动加或减, 并且当加到”9”时会变成”8”以致无法再加上去, 当减到”255”时会变成”0”以防止 OVER.
这是EasyPRo SPLC 实体图

网友C:
能不能具体点告诉我他的功能和工作吗???谢谢了~~还有就是他一般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E:
晕,疯狂的广告啊

网友F(2005-11-16):
现在好像一般只是用在灯光控制上,其余的就不知了,还望各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