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哈,交流电机散热风扇不转了,是电机已经坏了还是怎么一回事呢?

楼主(2005-09-30):
之前电机一直正常运转,今天下午发现电机风扇不转了,由于是一拖四,同步拖动的,不好判断,请教各位,谢谢先!

网友A:
风扇坏了,换一个风扇就可以了,电机不一定会坏,如果风扇坏了很长时间,电机散热不好的话会造成损坏,您可以测一下电机的电阻和绝缘电阻。

网友B:
可能是风扇坏了吧,电机坏要跳闸

网友C:
赞同上面两位的判断(如果你的风扇是独立供电的话!)

楼主:
谢谢各位!在各位的提示下,检查了一下风扇,确认风扇坏掉了(风扇是独立供电),正着手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