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系列plc问题

楼主(2005-09-30):
我刚接触三菱plc,不知道fx-1s和fx-1n中的1和s和n是什么意思,请师傅们指点,小弟感激。

网友A:
具体的意思我也不清楚,不过fx1s是最低端德plc,fx-1n其次,fx-2n是fx家族中功能最强大的plc

网友B:
ky zhe可以这么说

网友C:
晕; 这么多没有一个说的准; FX1S系列不能扩展,只有10、14、20、30点的型号; FX1N可以扩展,主机最大60点,可扩展至:128点,并可接模拟量;

网友D:
厂家起的名字,能区分就行了,不必钻牛角尖。

网友E: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