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 90KW变频器

楼主(2005-09-30):
西门子MM430 90KW变频器,CPU控制板坏,重新购买运行显示F004,什么原因?

网友A:
按照手册中德原因有: ♦ 冷却风量不足 ♦ 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 1. 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正常运转 2. 调制脉冲的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3.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的允许值

楼主:
上电无运行,就显示故障F004,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查故障代码,F004是自动校准故障!

楼主:
西门子MM430 90KW变频器,新的CPU控制板是否要初始化?怎样操作?高人请赐教!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