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急求助

楼主(2005-09-30):
我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台达es系列,我需要电机正转180度,后再反转回原始位置,用y0输出脉冲,但是plsr一个输出口只能用一次,我就只能实现正转180,请问如何才能反转会原来位置

网友A:
有两个办法: 1.y0发脉冲,用Y1控制方向. 2.使用DRVI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