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菜菜的问题想问一下,变频驱动的电机和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5-09-30):
我觉得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应该就是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但有人说不同,想请教一下各位的意见,谢谢先!

网友A:
变频器拖动的就是标准三相异步电动机,当然不是唯一,也可以拖动高速或者同步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