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懂这个问题吗?

楼主(2005-09-30):
变频器在输出0 Hz时,加在定子上的交流电频率为0,转子转速也为0,就是转子不切割磁力线,为啥电机还能输出转矩?懂这方面的同志请给个答案。

网友A:
提醒一下是“0HZ”附近,不是0 Hz

楼主:
能再问一句吗?“0HZ”附近是不是意味着零点几赫兹,还是几个赫兹。

网友A:
0HZ”附近是一个虚值,好象惯性一样,没有具体的数值!可能是0.1HZ,也可能是0.01HZ

网友B:
虽然是0HZ但你没有断开使能,有一些机子带有这种刹车功能的,就是0HZ也有电流到马达的。 浏览:Http://www.gdikong.com

网友C:
了解了转矩的概念再说吧?

网友D:
变频器在0HZ时,对电机的定子电枢并不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因此在定子电枢上会形成磁场,电压值的大小与变频器的转矩设定有关系. 一般的V/F变频器在0HZ时输出的是一个直流电压来进行启动时的转矩建立,在功能是起动时直流制动,主要是针对一些在启动时有势能的设备出现滑动倒退的情况,但这种转矩都不是很大而且不太精确, 矢量变频的情况比V/F模式就显得更精确,转矩更大.由于矢量模式在开始时都进行了电机参数的测试,对电机的参数了解的很精确,从而使矢量变频在对电机的输出转矩进行精确控制时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矢量变频在对滑差电机在0HZ时的输出并不是一个纯直流的电压,而是一个小于滑差值的变频电压,但在这个情况下滑差电机是不会转的,而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频率实际上是"实际显示频率+滑差值",矢量变频通过对定子电压和电流值及相位的控制,是能实现在零频对转矩的较精确的控制的.

网友E:
一直没太搞懂这个问题,这回有点头绪了

网友F:
清心,我基本认同你的观点;但还是有点不明白的地方。 变频器的转差在额定负载下可能有2、3HZ,在这样的负载情况下,当设定为0HZ时,及时实际输出1HZ,如你所说,电机轴上会有保持转据但并不会转; 但当去掉负载后,马达轴上只有一点点自身的惯性转矩,所以如果这时的实际输出仍为1HZ,那马达轴就会转起来了; 而如果是0HZ时输出一个更小的频率如0.01HZ,有产生不了足够的保持转矩; 所以我还是认为,0HZ时定子上应该是静止的磁场(通直流电)

网友G:
呵呵楼上的,是和负荷情况有关的。 不过国内的技术,目前的水平我想任何一家都还做不到不带编码器在0hz稳定运转。

网友H(2005-11-05):
比如你可以握住一个东西,让它转动;同样的,你也可以握着它,让别人转不动它。
你就是变频器,你保持在0速度,就是0hz,但实际上,被你握着的东西是受控的。
这时候,就是0速保持。
这是我的简易理解,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I:
如果变频器是真的输出0 Hz.那么不可能输出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