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风扇半天才能起来,弄不明白

楼主(2005-09-30):
我家的电风扇,打开电源后,先是非常缓慢的转啊转,三、四分钟后才突的一下就起来了,我知道电风扇用的是单相异步电机,但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请同志们指教

网友A:
换电容试一下吧.什么调速器.

网友B:
哈哈 还是那句老话,电容电容.......

网友C:
换一个电容就解决问题了.朋友

网友D:
每次开机先用手摇一下,哈哈!

网友E:
我的也是,现在转都有点困难了,打开看线圈发热很烫 以前是调速器坏了我就干脆没用了

网友F:
轴承没油了

网友G:
按下列顺序检查: 1。换启动电容 2。还不行,打开机壳看轴承。 3。还是不行,那极有可能是启动绕组断线。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
先检查轴承是不是缺油 然后看看有没有磨损 如果都没有问题换个电容 要是还不行就可以扔掉了

网友J:
换电容 啊 包你搞定

网友K:
各人意见是轴承,电容是在启动时起作用,如果能启动则说明电容是没问题。估计是轴承被污染了,或是没有了。

网友L:
不好随意思,时间长了,灰尘太多,导致电机堵转,加点油就好了

网友M(2005-11-01):
你的电风扇用了几年了,可能轴承磨

网友N:
查启动回路

网友O:
分相电容坏了,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P:
买新的,要没钱就找一个2.5UF的电容

网友Q:
是的,把电容给换了

网友R:
换个电容,有可能电容的容量不够.

网友S:
从这个简单的问题可以看出专业之间的差别,电的都从电的角度看事情,而真正机电一体化的人比较少

网友T:
坚决换电容。

网友U:
hehe  意见都一样

网友V:
同意"民工"的.

网友W:
同意SJ1,换电容还不是很简单,谁都知道,可能轴承磨.

网友X:
我的观点是轴承有问题:油长时间运转后变质后老化了,要清洗含油轴承后加注润滑油.换电容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过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电风扇的寿命也快到期了,

网友U:
轴承要是不好的话,那为什么等会儿又能转呢
    我觉得还是辅助线圈的问题

网友Y:
电风扇的电机不是一般的单相电机,而是“罩极式”电机,起动很慢,转起来后正常,说明罩极的短路环开路了

网友Z:
我是刚入学行的,也想学学。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AA(2005-12-01):
用了好久了?机械部分(轴承)的可能性大一些。原先也遇到过类似故障,但能力有限没修好,拆了,有用的作备件了,可以考虑换新的了。

网友AB(2006-01-17):
换个电容,在抽上打点油

网友AC:
电容是没有总题的,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主要是电机的轴承不润滑了,很难搞的,换一个吧

网友AD:
电容和轴承

网友AE:
更换同型号的电容吧!!!!!!!!!!!!!!!!!!!!!!!!!!!!!!!!!!!!!!

网友AF(2006-02-25):
呵加大启动电容,想怎么起怎么起。
哈哈哈哈!

网友AG:
是轴承没油了轴承下沉,打开加点油就可以了

网友AH:
轴承时间长了就有好多尘土和里面的油在一起就很难滑溜就会转的不好  也可能是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AI(2006-05-24):
  单相异步电动机启动原理是通过电容改变相位,以达到旋转磁场,电容容量越大力矩越大,但运转性能下降,电流增大,容量小,力矩也小,但性能好.

网友AJ:
这么多人回,我也来凑一下,呵呵

最好的办法,换成空调

网友AK:
很明显是润滑油干了嘛

网友R:
电容坏了,容量不够

网友AL(2006-06-29):
首先,检查一下轴承,再换电容

网友AM:
搂主到底怎么解决的?成功了吗?给回复一下阿

网友AN(2006-09-12):
笨啊!风扇轴承没油了.只知道用,不知道维护!

网友AO:
同意大江大海的说话,是缺油造成的。

网友AP:
应该是启动电容的问题!我认为!轴承如果有问题,后来也是一样不能快速转动!

网友AQ(2006-10-18):
本页真是好笑啊,我也来凑一下,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建议是把他们的一个一个试,都是高手嘛,总有一个是对的,只是不知道你的东西现在扔了没有。哈哈.....

楼主(2007-01-23):
好久没上来了,今天上来一看,哇,这么多的热心同志啊!眼泪哗哗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如下:
1、拆风扇,直到七零八落
2、电机定子、转子分家
3、把电机输出轴(转子轴)从轴承中脱开
4、轴承、轴擦拭干净
5、给轴承、轴身上油
问题解决!2006年的夏天很清凉哈哈哈,其实同志们的计策都非常的专业,大长见识,受益匪浅啊!

网友AR:
电容容量下降,轴承缺油,绕组故障

网友AS:
这种事还这么多人感兴趣啊 我也顶一下

网友AT:
下面引用由chinalxh在 2005-10-3 20:08:00 发表的内容:
  每次开机先用手摇一下,哈哈!
--------------------------------------------------------------------------------------------
哈呈,严重同意

网友AU(2007-04-23):
本人修过几百个了!百分之九十换电容!

网友AV:
每次开机先用手摇一下,哈哈!
哈哈
好办法

网友AW:
我的风扇也是这样的问题!通电后,用起子拨风叶N次风扇可以转动。我估计不完全是电容问题。

网友AX:
轴承缺油.换个电容

网友AY:
看来很热闹呀,以后要多多来学习学习!

网友AZ:
我家有三个风扇,用了几年后不转了,后来拆了修啊,结果搞坏了一个.另一个没敢拆,只是用油擦洗了.后来好了.总结出来是轴承没油了.晾干了.所以呢要用油擦洗比较好.

网友BA:
换个电容就行了,不行,要看下轴承和电机的线圈

网友BB(2007-05-25):
现在买个很便宜的~~

网友BC:
很热闹的哦

网友AR(2007-08-06):
轴承缺油,加机油

网友BD:
启动转矩小

网友BE:
昨天刚好偶家里电风扇不转了,拆开来看轴承已经很紧了,用钳子才免强转动一点,但没拆下来,只好报费了.
但看来看去觉得那个定时器可能会有点用,哪天拆下来装到房间的灯上,免得睡觉懒得关灯.

网友BF:
其实就是电容坏掉了,换一个新的就好了.干吗搞的那么麻烦???????????????????????????????????

网友BG:
先看轴承,加点油,不行在换个电容

网友BG:
轴承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