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显示调节仪可用吗?

楼主(2005-09-30):
可以用数字显示调节仪做锅炉超压保护连锁装置的控制输入输出吗?数字显示调节仪有什么好的品牌吗?

网友A:
完全可以,最好做成冗余结构.一般超压控制和锅炉水位控制类似,控制和报警是要分开的,以策安全.

网友A:
数显调节似好的如欧陆,RKC,岛电,国产的宇电,东崎等也不错.

网友B(2008-07-30):
销售RKC 欧陆 欧姆龙 调节器 价格相当好

联系人:贾先生   电话:010-62561166转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