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画面晃动

楼主(2005-10-01):
我使用了一台工业控制计算机。用于控制无氧退火炉的加热温度。加热回路(阻性负载,由固态继电器控制)有四个。总电流为700A。在未加热时,计算机的显示器工作正常,显示画面无抖动。但在加热启动后,计算机的显示器的显示画面发生抖动,而且工作电流越大,抖动越厉害。 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干扰所致,考虑加个防护隔离装置

网友B:
检查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C:
可能是磁场干扰,显示器离退火炉近吗?可以远一些,也可以把显示器换成液晶的。

网友D:
不在犹豫了,磁场干扰,该换就换,可以把显示器换成液晶的,电源防护隔离,电源滤波,屏蔽电缆五类线以上啊,磁环。可以了。 我在这里呼吁各位,有磁场干扰的要豪放一点。不好的不要。www.kedel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