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嵌入式系统采用PLC还是单片机?

楼主(2005-10-01):
近来有一个系统开发,系统是嵌入式的,比较简单.我第一次开发,想用PLC编程,有人说用单片机体积比PLC小,用电少,而且功能强大等等.不知道用单片机好,还是用PLC好,请各位高手回答一下,说是用哪一个好,各有什么优缺点,希望能回答.谢谢.

网友A:
看来你未曾开发过单片计算机; 的确“单片机体积比PLC小,用电少,而且功能强大等等.”但是你要自己设计线路,制版,焊接,调试,还要编程序,调程序,多少麻烦些,另外今后的维护保修也要考虑; 如果只用一台,单片计算机优势不大,如果做1千台肯定要用单片计算机。

网友B:
用PLC还是单片机得看你搞什么嵌入式系统。 手持式的难道用PLC?强电控制用单片机现在显然不太行 用单片机又涉及到嵌入式系统,不是一两下就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