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的DRIVE ES是什么?

楼主(2005-10-01):
西门子的DRIVE ES是什么?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一个通信软件包。

楼主:
是一个需要收费的通讯软件包,有了他,可以在step 7 管理器中直接调用传动单元的通讯控制字和状态字,没有的话,用通讯单元自带的drive monitor也可以。但不能集成到step 7 中。

网友B(2009-11-14):
引用 楼主:
关于是一个需要收费的通讯软件包,有了他,可以在step 7 管理器中直接调用传动单元的通讯控制字和状态字,没有的话,用通讯单元自带的drive monitor也可以。但不能集成到step 7 中。

Drive ES和Drive Monitor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监视功能,而后者有

网友C(2009-12-23):
DRIVE ES包括了DRIVER MONITOR